G41M P26全板无电压

楼主(2014-04-30):
G41M P26主板,能正常触发,就是全板无电压。本人是新手想请问先修那组电压?
主板
反对楼主:
5.0
云南小书生
反对楼主:
内存-桥-总线-CPU按时序走,哪个没有先修哪个?

网友:
全板无电压?也就是说只有待机电压了.那么只有二种可能:一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导致电源没有发现PG信号;二是内存电路问题

网友:
能触发了,全板无电压? 能说说你是怎么测的吗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先查内存电压

网友:
你那是INTEL还是AMD的板

网友:
能正常触发,说明开机电路正常,先修内存电路

网友:
先查一查SLP_S4#信号有没有,截止查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