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工本!!!修复二修HP TPN-Q113超极本!!

楼主(2014-04-30):
机型:HP TPN-Q113超极本
板号:DA0U33MB6D0 REV:D
故障:进水烧,大短路,在别处修过,

前言:这个机器原是一家电脑公司送过来的,拆开一看,进水的,在别处修的比较惨,直接报换板,免得套进去了,客户在修和换板之间反复了几次,最终没同意换板取走了,然后辗转去了另一家电脑公司,再次送到我处,前台一看,是同一台机器,直接报换板,此公司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能不能帮他修修,考虑到平时关系还不错,我就跟他直讲,这个本子第一次送修时怕套进去,查都没查就报换板的,这次要不帮你修修,应该可以修好的,可能成本会高些的,呵呵,自此痛苦的维修过程开始了……

未动手前,别处修过的,见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开始动工,清洗干净,,因大短路,取掉上家焊接的PU4 RT8223待机芯片,更换后大短路解除,因不太放心别人的焊工,把上家动过的地方,重新焊接一边,发现PU6 SLG55448VTR根本没有焊接上去,氧化层没有去除,断线也没补,补PU6第17脚断线。见图:
待机芯片:

补断线:

前面的清洗焊接更换的工作做完,待机电流0.1几,摸遍全板,居然没有芯片发烫,怪事!!

开始检修,首先扫了遍各大电感正常,继续测量大芯片,有无损坏,测量桥X238A423(SLJ8C),上面唯一一颗电容短路至0,取下测量也是短路的,考虚到待机芯片+3VPCU进桥,对地阻值20几,待机电压由芯片自行生成,测量也没有待机电压生成,,跟新芯片测量的200几的阻值对比后,果断更换,换后待机0.08几,偏高,,插电有反应了,能自动上电至0.1几掉下,反复如此,比之前插入待机要好点。

继续排除待机芯片+3VPCU,+5VPCU对地阻值偏低的问题,根据电路图纸,发现进了EC(KB3940Q A1),果断取下,发现待机电压脚阻值回归正常。因此EC没货,订货,两天后到了,上上去,待机0.056,待机电压+3VPCU和+5VPCU生成,不能触发。

因此板有双BIOS,测量EC BIOS,考虑到+3VPCU也进了EC BIOS芯片,就找了个1M的BIOS,写个程序进去,装上去,能正常触发亮机了。
见图:

维修过程结束。

感谢迅维和原作者,提供给我们维修人员一个家,可以共同交流分享,,图纸和EC BIOS都有,再次上传一下,方便对照!!

总结:二修机确实比较烦人,+3VPCU的破坏性还是蛮大的,不计工本坚持下来了,期间上家取件及更换的一些电阻和电容的检修过程鉴于篇幅就略了,希望朋友们谅解。

HP TPN-Q113 daou33mb6d0.pdf

DAOU33MB6DO EC.rar

网友A:
二修机 开始修之前应该先把内存和CPU测试一下再修 免得主板修好了CPU被上家掉包了

网友B:
不管什么板子 慢慢查总是能修好的  就怕一修哥乱搞,其实这个板子这种情况已经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 开始修之前应该先把内存和CPU测试一下再修 免得主板修好了CPU被上家掉包了

内存在其他机器测试能用,CPU板载,第一次送修时怕套进去,就是CPU不能测

网友C:
好厉害啊这个样子也能修出来

网友D:
看起来感觉挺顺利的.这其中肯定好多曲折.
不过话说.楼主的这些个图像素不错嘛..竟然可以无限放大.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板子 慢慢查总是能修好的  就怕一修哥乱搞,其实这个板子这种情况已经算好的了

一修时,只要不乱动给后续维修还是要好些的,这个机器缺件,乱搭线,未焊接好等现象都是存在的,

网友E:
LZ这么顺利就修出来了,看来LZ的很厉害啊,不是大短路吗?+3VPCU怎么那么严重?难道是上家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感觉挺顺利的.这其中肯定好多曲折.
不过话说.楼主的这些个图像素不错嘛..竟然可以无限放大.点个赞!

呵呵,用步步高 VIVO S9拍摄的,\

网友F:
图上那个待机芯片看起来被弄得好惨 啊   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这么顺利就修出来了,看来LZ的很厉害啊,不是大短路吗?+3VPCU怎么那么严重?难道是上家搞的?

先是大短路,解除后,才是+3VPCU烧的一串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上那个待机芯片看起来被弄得好惨 啊   不错  赞一个

呵呵,第一次送修时看到这样,就不想动了,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啊这个样子也能修出来

你也可以的,只要坚持住,不要放弃!!

网友G:
呵呵 这种板子都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这种板子都不是很好修的

修的确实比较痛苦,一些小件的缺失,烧坏,补起来是挺麻烦的,要根据图纸一个个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厉害,,,,赞一个

过奖了,我也是从小小白过来的,其实看到一个笔记本的故障,基本上能在心中判定好不好修,水平越高,付出的就越多,成正比的,论坛里的那些大师们,相信他们也是一步步坚持不懈的走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板子 慢慢查总是能修好的  就怕一修哥乱搞,其实这个板子这种情况已经算好的了

我接到一台sl410k 显卡芯片没了 待机芯片 cpu供电芯片 网卡芯片 没了 北桥 南桥重植过 ,ec芯片  声卡 ……稍微大点的都有焊油   这一修哥还是人吗?直接报价650 还没开修呢 !准备这两天开搞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接到一台sl410k 显卡芯片没了 待机芯片 cpu供电芯片 网卡芯片 没了 北桥 南桥重植过 ,ec芯片  声卡 … ...

报换板吧,这样修代价太大了,不说芯片成本了,时间上都耗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报换板吧,这样修代价太大了,不说芯片成本了,时间上都耗不起

成本不是很高的 就是时间有空就搞搞 成本也就2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不是很高的 就是时间有空就搞搞 成本也就200左右吧

嗯,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修修的,不能特意去搞

网友J:
呵呵  这么简单的2修就不必大口!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  这么简单的2修就不必大口!气了

没有什么大口气,一个板坏那么多,维修时间不算,陆陆续续的查,这种超极本的芯片平时备货不多的,光订芯片就订了三次,,顺丰的运费是比较高的,我们搞维修的,报价高了,电脑公司再加一道,很多就不会修了,只能自己扛成本了,所以为了名誉只能是自己不计成本了,,,修好后描述的简单,不意味着修的就容易,,看看照片就知道了,

网友K:
有耐心,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耐心,修的不错

谢谢!!第一次看板面动的太多,就不想整了,第二次送修时,想想还是修修看吧,不能再次放弃这个本的维修

网友L:
可能都是上家焊待机芯片的时候没有焊好,大电流烧掉后面的这么都的东西,楼主能修好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能都是上家焊待机芯片的时候没有焊好,大电流烧掉后面的这么都的东西,楼主能修好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许是这样的,第一次接,看到修的那么惨,就不想整了,

网友:
若是这样的板,我直接换板,修好也担心它不稳定

网友M:
估计修了得有一天多2天吧   哎  楼主真有耐心 这个情况如果是我的话 直接不修了 真的 太累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估计修了得有一天多2天吧   哎  楼主真有耐心 这个情况如果是我的话 直接不修了 真的 太累

加上三次间歇性等配件的时间,前后得有六七天,苦啊,!!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超级本。还是可以修修的。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么难搞的机子也修出来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厉害。

网友:
学到了:内存、CPU等修之前测试!!上次就修了个内存是坏的,幸好客户还好说话!!

网友:
+3vpcu  来个19v  不知道还能修好不.  下次我要做个实验

网友(2014-06-21):
正需要EC BIOS

网友(2014-12-01):
感谢一修哥,证明了大神的实力

网友:
看着那芯片我就不想修了, 怕怕

网友:
还不如换主板呢

网友:
呵呵,不错,我手里一片E420的板子,二修机,烧了一大片,不想修了,主要是没耐心

网友:
这种二修的主板没有过硬的技术真是没把握搞好

网友(2015-01-07):
一修哥乱搞的话 这本子早报废了

网友:
思路好啊,讯维出来的

网友:
很好,进水问题真的可大可少。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这么大面积的进水,破坏,真的看到就后怕啊,

网友:
这么严重的板子楼主居然还能修好!不过你不怕到时候不稳定三天两头的来找你麻烦 这要是我们早就建议换新的板子了

网友:
最怕修超极本

网友:
这机器啊蛮新的哦,客户肯定愿意修,不愿意换,要是老机器就同意换了

网友:
这种杂牌子的电脑一点都不好修哟。还好楼主有图纸

网友:
不怕机器坏的严重  就怕人为扩大故障

网友:
时间过长!,,没有维修的价值 !

网友(2015-02-07):
刚好须要这个BIOS下来试下,谢了

网友:
这个是EC的

网友:
修了多久呀 朋友

网友:
芯片不齐全 老是要去发,而且怕还有其他故障再出现。 感觉花了钱不一定修好。二修机还会被人做故障

网友(2016-07-31):
干技术是个苦逼活,没有办法

网友(2018-02-10):
谢谢楼主分享,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
楼主有心,一般这样的机器我就放弃了,费不起时间,怕修好再坏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