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触摸板差点倒贴钱的节奏

楼主(2014-04-30):
话说昨天闲来无事准备找个老电影一看,突然一下小妞喊道,师傅触摸板进水能修么,看看先,我说道,先试了试触摸完全没有,拆开一看那是一个惨不忍赌啊,直接跟她说别修了 买个外接鼠标吧 。最后还是要修 报了180大洋叫她放这等电话,走的时候问确定能修好么 ,不修好不收钱习惯性用语。网上花40大洋买了个触摸回来装上 ,触摸到是好了,左右键没法用,查了一下好像都没有左右键,心想这下亏了,不赚钱还要倒贴的节奏,只能拆开改试试吧 接口飞了三根线搞定

网友:
今天休了一个DV2000的触摸板右键不能用,右键的穿孔线断了

网友:
V370的机器?刚修好一个样的机器  是换板板子没到栏板又修好了 哎

网友:
不会  怎么飞线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触摸板比较难拆,楼主花了心思。

网友A:
现在的小妞都不带差钱的,要180不代还价的,豪爽!C壳的面板上设计有左右的按键,买的触摸电路板怎么不代左右按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小妞都不带差钱的,要180不代还价的,豪爽!C壳的面板上设计有左右的按键,买的触摸电路板怎么不代左 ...

买的时候只有电路板,没有左右键的。

网友:
三根线就可以了,一根线连上两个开关的一脚接地,接口那量3V的焊右键的另一脚,5V焊左键第二脚

网友B:
买的时候还是要问清楚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时候还是要问清楚啊 !

呵呵 不是问清楚,是根本就没有带左右键的板,有也是死鬼贵

网友:
  触摸板没维修过坏了都是叫客户换

网友:
为了不赔钱啥都能搞出来,虽说麻烦

网友:
楼主重复我以前的故事!呵呵

网友:
楼主真是聪明啊     点个   赞

网友:
我就喜欢像楼主这样修东西  顶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可以!

网友:
触摸板从来不修 哈哈

网友:
呵呵  这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