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昭阳K27唤醒休眠蓝屏死机

楼主(2014-04-30):
        故障如上:唤醒休眠会死机蓝屏,蓝屏代码F4(忘拍照片了)   拿到手上开机休眠了几次只要唤醒就停在用户界面不动或过一会儿蓝屏,确认问题后,接着排除了系统,内存,CPU以及外设后拆机。
       观察主板无进水,无短路烧坏情况。有点郁闷,还想着万一是哪个地方腐蚀了可以捡个便宜什么的呢!按照以前的想法就是直接将休眠开关干掉或者在系统设置下不休眠,但一想客户肯定不同意。本着先简后繁的道理先将南桥EC的BIOS都刷了一下还是不行,看来是不能偷懒了。
        仔细想了一下,既然是休眠唤醒后才蓝屏死机,那么就应该是属于休眠信号有关系,打开图纸
                                                                            PM_SLP_S4#由南桥直接通往EC的95脚

开机测量95脚3.3V,按FN+F1休眠开关键开始休眠,电压无跳变,依旧3.3V,不对啊,SLP_S4#休眠信号在正常情况下才是高电平,而主板处于休眠状态下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啊!想了一下,既然PM_SLP_S4#有南桥直接通往EC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东西,那么不是南桥的问题就是EC的问题,想到这里拿起风枪将EC95脚吹化将其撬了起来。

重新开机上电进系统,测95脚依旧3.3V,按休眠开关,嗯哼,还能休眠,电压还是3。3V,看来是南桥的问题了,试着将机子唤醒,还真醒了,然后随手那么一打啊.........进去了!!!神马情况?再修眠,在唤醒一直好了,尼玛,这人品。。。。。。。屌到爆啊!!既然好了那就不用换南桥了,请无视我的爪子。

最后有个疑问:为什么将PM_SLP_S4#撬起来后还能休眠?    最最后请各位赏点分啊 !!!!缺钱啊,赏分不扣分的啊!!!!

网友:
哦  骚瑞   附上图纸BIOS   昭阳K27板号DAOKL7MB6EO REV E

网友A:
EC 95脚翘起还能休眠? 是不是还有个LID的信号?无法解释,只能等待大师解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95脚翘起还能休眠? 是不是还有个LID的信号?无法解释,只能等待大师解答了。

是啊  有点不明白  坐等大师解释   辛苦了  又是加分又是回帖的

网友B:
难道不是EC收到这个信号后发出类似于SUS_ON 这样的信号开启S3电压吗,这个信号被翘起为什么尽然不影响上电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EC收到这个信号后发出类似于SUS_ON 这样的信号开启S3电压吗,这个信号被翘起为什么尽然不影响上电 ...

intel 6系列的机子可能有点不同  这个信号时ACPI进入S4(休眠,数据写入硬盘)状态时的信号    开机正常情况下可以和SLP_S5#同一个信号   具体为什么不影响使用或许跟SLP_S5#有关系吧

网友:
没看明白,就这样好了吗

网友C:
不是吧,楼主这样也可行!会不会误打误撞,,或者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误判啊,,还是来骗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楼主这样也可行!会不会误打误撞,,或者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误判啊,,还是来骗分的啊

哥混迹论坛几百年  从来没有混过分   人品天地可鉴  你说这话就太伤我的心了

网友D:
楼主是怎么一打啊。什么情况。最后那个脚装起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一打啊。什么情况。最后那个脚装起来了么?

就是随手敲了下键盘唤醒机子   那个脚就一直让它悬空在那了

网友E:
看了下图纸,按照时序,你把它抬起来不用,难道ec开启内存主供电的电压是没有收到slp_s4也会发出开启信号,slp_s5没有采用啊,还是ec收到slp_s3信号也会置高suson还是延时,太什么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图纸,按照时序,你把它抬起来不用,难道ec开启内存主供电的电压是没有收到slp_s4也会发出开启信号, ...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不过现在问题倒是出现了  不能关机  关机默认休眠了  啧啧  看来还是得换南桥啊

网友:
楼主这是人品 爆发        机子  稳定吗   通常这样的机器   很容易  返修

网友F:
换个南桥应该能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南桥应该能修好吧?

嗯  换了南桥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最好换南桥 、不然有可能在被拿回来

网友:
厉害!s3开机正常,s4是休眠吗?不太明白。求解?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修好 就让客户将就用了

网友:
坐等大师来讲解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