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711N不开机

楼主(2014-04-30):
今接修一台三星711N显示器故障为通电电源灯闪一下即灭绿色,查电源正常,拆除A81SC后开机正常按键不起作用,装上空白块无效,怀疑数据坏,没找到有的老师麻烦传一个以便验证我的判断,谢谢

网友:
有点数据坏的迹象,但是有这台机子数据,,,,,,,

网友:
先刷下芯片

网友A:
哈哈 程序我有  刚发的帖子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797-1-1.html     两个文件 三星程序

网友:
先刷上一个试试,等结果

网友:
有结果了么

网友:
没分了一会测试完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程序我有  刚发的帖子

谢谢分享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797-1-1.html     两个文件 三星程序

哈哈下错了下的第2个

网友:
谢谢指导我刷了710的不行接着刷

网友:
没找到711的,感觉是MCU程序问题刷不了,拆掉24c08能开机连接信号无显示一直显示三色图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 你刷最好是换一个bios再刷

网友B:
刷好了没?我手上有一台症状一模一样的已经刷了两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好了没?我手上有一台症状一模一样的已经刷了两个,不行,

已确定MCU故障,淘了2块板子修好了,这个机子如果MCU出问题必须刷MCU程序的同时,刷一下A81SC,否则还是不开机我的情况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