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各位大虾,老师们。 小白问关于品牌机刷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4-30):
    好多的时候,碰见一些显示器 不插VGA有无信号提示插上就黑屏。  小白不才,知道这种问题可能是驱动的VGA接口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
但是问题来了,像普通的通用版我是知道怎么刷的,像什么乐华NT91B 93    2025L  RTD的之类我都能刷。唯独品牌机的刷程序有点闹不明白。(三星的显示器除外, 三星的显示器之前有大虾发布 在线升级程序 只需连网线点鼠标 编程器都省了。)这里我把有关一些三星的品牌液晶程序上传   那个在线升级的是一个连接 权限不够。。。。自己下吧。

           现在我想问的是,刷品牌机的程序都需要什么?  比如长城的,TSUM主控是什么? (我在淘宝上花了40元买了一个编程器 上面有一个写着刷品牌机程序的   说可以刷长城 联想 清华  等等  但是后面标注  TSUM主控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是 只能刷 驱动板芯片是TSUM的驱动板吗

   跪求 大神   跪求老师   跪求 大虾帮忙解析。  小白 感激不尽  。

271 Bytes, 下载次数: 3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TSUM 是图像处理芯片生产厂家名字,必须要刷TUSM的 刷错会把芯片刷死。
tsum  晨星半导体                     nta 联咏                   gm创世纪          rtd瑞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SUM 是图像处理芯片生产厂家名字,必须要刷TUSM的 刷错会把芯片刷死。
tsum  晨星半导体                 ...

好荣幸啊,版主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万分感谢  谢谢老师。  不过小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刷品牌机的编程软件一般都用哪一个?  是根据 厂家决定的吗我淘宝上面的买的那一个是不是只是 能刷 TSUM的品牌驱动板呀,      TSUM  驱动板在品牌机里面  数量多吗?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资源共享 这是咱们论坛的原则

找了看看里面没有24C08的数据全是MCU的吧我目前还刷不了MCU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荣幸啊,版主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万分感谢  谢谢老师。  不过小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 ...

程序很多,在网上都基本都可以找到合适你机器用的。

网友:
下载了第一个,里面的711N刷了不行啊,还有别的没

网友:
各品牌芯片不同,刷写程序不同,但现在很多板MCU程序都存储在25系列芯片上,把25系列芯片从板上取下来刷,就只需一个编程器一款软件即可,如果楼主有需要该编程器与软件可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