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碎了可以备份出里面的电话号码么?

楼主(2014-04-30):
朋友手机的屏摔个西碎,电池也摔鼓包了。手机里面的电话本怎么给弄出来?

网友A:
连USB用各种PC端手机软件。就这么简单

网友:
要能开机,能连接电脑,就可以用豌豆荚等软件,恢复电话号码和短信等。

网友B:
如果,不能开机了,就要先修复手机,修复到能开机状态。

网友:
你是存在手机内存卡里德还是SIM卡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USB用各种PC端手机软件。就这么简单

对 能开机就能连接电脑 能连电脑就能倒出数据 想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能开机了,就要先修复手机,修复到能开机状态。

OK 明白了   能开机 能连电脑 就能倒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 明白了   能开机 能连电脑 就能倒出数据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只要能开机直接接电脑  搞个手机助手什么的就可以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能开机了,就要先修复手机,修复到能开机状态。

直接读取字库如何? 是不是只要把flash相关的几个点引出就可以用3000 FE那些读出来了?

网友:
能开机就用手机助手之类的软件直接导出即可,如果不能开机  就需要修一下手机 做到能开机的状态,智能机可,用手机助手之类的,非智能机 就需要读字库。(能修好就先修,因为手机的数据恢复的费用基本上比你修手机的费用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不过事先要求维修的不要刷机等操作)

网友:
很多软件都可以呀。

网友:
笨方法,换屏换电池

网友:
一般主板没坏,加电能够开机,都能备份恢复。如果连主板也报废了,那就只能找同型号手机,把原来的字库拆焊上去,然后用另一台手机开机导出

网友:
换屏换电池,不是很贵的还好过做数据恢复。。。

网友:
能行的就楼上那些方法 都说了 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