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0 偶尔死机黑屏,指示灯亮?

楼主(2014-04-30):
我自己用的一台T60,偶尔会出现死机,接着就黑屏了,屏幕下方的灯都亮,必须要长按电源键才能关机,再开机又正常了? 哪位大师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  烘一下桥

网友:
拿到维修点检测下吧

网友:
独显的话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怀疑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