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池不能用

楼主(2014-04-30):
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  电池显示正在充电 一直都是59%
测电池接口处有12V电压
用电池开不了机  测电池接口无电压
是不是电池坏了
看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贵重的本本 不能轻易动手

网友:
应该是电池锁了

网友A:
锁了 请问要怎么解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了 请问要怎么解锁了

电子卖场有专门修笔记本电池的柜台。我曾到那里解过锁。自己不会。

网友C:
之前修到过,换电池就OK了,两百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卖场有专门修笔记本电池的柜台。我曾到那里解过锁。自己不会。

以经给客户更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到过,换电池就OK了,两百多元

我也是 以经给客户换电池 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换电池来得简单

网友(2017-11-19):
查一下这里看看,这个是检测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