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REV1.01G 15秒断电修复

楼主(2014-04-30):
USB过流报错15秒自动关机,拿到这块板心想这不是送钱吗,马上看了下晶振旁边的排阻和跳线,测了下电压正常,看来OC过流信号已经送去桥了,不管了。先把822换了再说,没用。没有找到点位图。也懒得去跑每组OC是否有电压送去桥,检查了下各组USB外观电压什么正常,心想是单桥,桥虚焊也有可能吧,焊完涛声依旧,。。。。突然发现主板USB接口处也有个跳线。也是+5V和5VSB给USB供电的选项。妈的。晶振旁边的前置接口都有这个跳冒。为何此处没有。。。。插上一个自然问题解决了。看来修这种东西还是要仔细观察 ,走了个把小时的弯路。

网友:
感谢,今天也刚好修到这板,我这是亮机后卡自检,USB

网友:
原装的就没有跳线帽吗

网友:
不知原装就没有和还是被别人扯掉了

网友:
我修过一片P5G41

网友:
按理讲客户不会自己拨掉跳线啊。是不是谁作了手脚。。

网友:
修板子就得仔细啊

网友:
觉得还是客户们拿掉的,或者是直接客户的话估计和上家价格没谈好,做的小故障。

网友:
有些客户很变态的,你检查了半天很辛苦的,但是别人又说不修了。

网友(2014-06-04):
修好客户不修的机器,直接报废

网友:
华硕的主板USB电路,一出问题就有这个毛病。

网友:
看来修版前得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