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修复的经验

楼主(2014-04-30):
计算机中最娇气的部件应该是硬盘了。虽然随着制造工艺的不断进步,这种情况有所转变,一些硬盘厂家如昆腾也发布了相关的新技术,比如昆腾七代开始使用的为减少硬盘受到的冲击力而开发的SPS震动防护系统,以此指望硬盘的身体“强健”起来。但硬盘易坏的缺点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对于喜欢追新的个人电脑用户来说,硬盘的更新频率一般没有CPU或显示卡那么快--即使要买新硬盘,老硬盘也要挂在机箱里发挥余热,所以人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硬盘出故障,尤其是硬盘中保存了珍贵的数据资料时。硬盘属逻辑损坏倒也罢了,大不了重装软件,但物理损坏呢?其实只要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用一些方法处理,一般也能解决问题。
首先来看看硬盘有了物理损伤,也就是有了坏道后有哪些现象。
1.读取某个文件或运行某个软件时经常出错,或者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操作成功,其间硬盘不断读盘并发出刺耳的杂音,这种现象意味着硬盘上载有数据的某些扇区已坏。
2.开机时系统不能通过硬盘引导,软盘启动后可以转到硬盘盘符,但无法进入,用SYS命令传导系统也不能成功。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因为很有可能是硬盘的引导扇区出了问题。
3.正常使用计算机时频繁无故出现蓝屏。
对于前面3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有办法作或多或少地补救。以下提供了几种方法来对硬盘的坏道作修复,要注意的是,应该优先考虑排在前面的方法。
1.首先从最简单的方法入手。在Windows98的资源管理器中选择硬盘盘符,右击鼠标,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工具”项中对硬盘盘面作完全扫描处理,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坏簇作自动修正。对于以上第2种情况即不能进入Windows98的现象,则可以用Windows98的启动盘引导机器,然后在“A:>”提示符后键入“scandiskX:”来扫描硬盘,其中“X”是具体的硬盘盘符。对于坏簇,程序会以黑底红字的“B”(bad)标出。
2.实际上,第1种方法往往不能奏效,因为Windows98对“坏道”的自动修复很大程度上是对逻辑坏道而言,而不能自动修复物理坏道,所以有必要考虑对这些坏道作“冷处理”。所谓“冷处理”就是在这些坏道上作标记,不去使用,惹不起还躲得起。记住第1种方法中坏道的位置,然后把硬盘高级格式化,将有坏道的区域划成一个区,以后就不要在这个区上存取文件了。要说明的是,不要为节约硬盘空间而把这个区划得过分“经济”,而应留有适当的余地,因为读取坏道周围的“好道”是不明智的--坏道具有蔓延性,如果动用与坏道靠得过分近的“好道”,那么过不了多久,硬盘上新的坏道又将出现。
3.用一些软件对硬盘作处理,其中最典型的是PartitionMagic了。这里以4.0版本为例:扫描硬盘可以直接用PartitionMagic4中的“check”命令来完成,但该命令无自动修复功能,所以最好在PartitionMagic4中调用Windows98的相关程序来完成这个任务。标记了坏簇后,可以尝试着对它进行重新测试,方法是在Operations菜单下选择“Advanced/badSectorRetest”;把坏簇分成一个(或多个)区后,可以考虑把该区隐藏,以免在Windows98中误操作,这个功能是通过HidePartition菜单项来实现的。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经过格式化而直接将有坏簇的分区隐藏的话,那么该分区的后续分区将由于盘符的变化而导致其中的一些与盘符有关的程序不能正确运行,比如一些软件在桌面上建立的快捷方式将找不到宿主程序,解决之道是利用Tools菜单下的DriveMapper菜单项,它会自动地收集快捷方式和注册表内的相关信息,并对它们作正确的修改。特别指出的是,在较新版的PartitionMagic5.0Pro中,DriveMapper也升级成了3.0版本,从而使该项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和简洁。另外,DiskManager这个软件也能做这个工作。隐藏了分区后,不要试图把坏道所在的分区的前后分区合并--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两个分区在物理上并不连续。
4.对于硬盘0扇区损坏的情况,看起来比较棘手,但也不是无药可救--只要把报废的0扇区屏蔽,而用1扇区取而代之就行了,完成这项工作的理想软件是Pctools9.0,具体地说,是Pctools9.0中的DE工具,要注意的是,修改扇区完成后,只有对硬盘作格式化后才会把分区表的信息写入1扇区(现在作为0扇区了)。
5.不到万不得已,这一招最好不要用:即对硬盘作低格。因为对硬盘作低格至少有两点害处:一是磨损盘片,二是对有坏道的硬盘来说,低格还会加速坏道的扩散。
6.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主板BIOS的相关内容要设置得当,特别是对于一些TX芯片组级别以前的主板,由于没有自动识别硬盘规格的能力,往往会因设置不当而影响硬盘的使用,轻则硬盘不能物尽其用,重则损伤硬盘。
以上介绍的是硬盘有物理损伤时的解决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大多数是消极的,是以牺牲硬盘容量为代价的。硬盘有了坏道,如果不是因为老化问题,则说明平时在使用上有不妥之处,比如对硬盘过分频繁地整理碎片、内存太少以致应用软件对硬盘频频访问等。而忽略对硬盘的防尘处理也会导致硬盘磁头因为定位困难引发机械故障。另外,对CPU超频引起外频增高,迫使硬盘长时间在过高的电压下工作,也会引发故障,所以,平时对硬盘的使用还应以谨慎操作为上策

网友:
挺不错的资料。

网友:
某些观点挺好的,但是那个Windows98 很蛋疼。多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