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美版苹果4S不能用蜂窝数据

楼主(2014-04-30):
求助 美版苹果4S不能用蜂窝数据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 要下什么软件

网友A:
正常,不是你一个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是你一个这样

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啊

网友B:
是一开始就不能用?还是突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一开始就不能用?还是突然就不能用了?

用户说  以前都能用   自从用户换联通卡 就不行了      但是还回移动卡  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户说  以前都能用   自从用户换联通卡 就不行了      但是还回移动卡  也不能用

还原网络设置试了没?

网友(2014-06-15):
还原所有设置。还原网络设置。没越狱的话就来个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