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液晶电视如何延长使用寿命 保养是关键

楼主(2014-04-30):
 很多朋友在买液晶电视的时候都会很费心的上网查询资料,但是在将电视买回家,检查一切OK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实际上还需要有一些电视保养方面的小技巧需要您费心了解一下的。

  专业的清洁方式
  由于静电的缘故,液晶电视的屏幕表面是很容易沾染灰尘的。但是清水擦拭是一种很不明智的清洁方式。首先是清洁效果一般,而且易留下水痕。更重要的是液晶是非常容易因为受潮而造成永久性损坏的(如果水滴渗入屏幕,切忌通电,要让水分在温暖的环境下慢慢蒸发)。

  专业清洁套装
  实际上,液晶专用的清洁布和清洁液是可以买到的(笔者在中关村买到过的)。专业的清洁布清洁效果更好,质地柔软(不要认为眼镜布就可以代替),清洁液也使得清洁效果更加优秀。为了避免擦伤您的屏幕,还是使用专业的为好。

  避免2种振动
  笔者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以坚固著称的一个品牌)就曾因为强烈的振动(自己的原因)而在屏幕中间出现一条亮线。

  在论坛中,笔者也见到有网友说,“看看某热卖型号的液晶电视!你还敢买么?”这样一则帖子,图片里面的电视也是在右侧出现了一条竖线,很明显也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

  当然,运输造成的液晶电视“质量问题”也可以通过和厂家联系得到解决。我们自己在使用过程中一般是不会出现类似问题的。

  但是有些拿电视当显示器用的网虫一族就要注意了,机箱产生的微小振动也是液晶电视的隐形杀手之一,哪天振出一条亮线来,后悔都来不及了。

  不要随手关电视
  不是让大家浪费电能,而是要注意权衡开启电源对电视寿命的影响。

  荧光管
  我们都知道,背光灯是液晶电视所有配件中寿命消耗最严重的一个部件,它和我们家中使用的荧光灯管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它的使用寿命和点燃次数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启动的时候预热和高压脉冲式的阴极电子物质的溅射增大,缩短灯管寿命。如果您养成了随手关电视的习惯,以一天开四次计算,灯管的寿命将减少到原来的1/2。

  避免长时间工作
  这一条并不与上面的注意事项相冲突。在超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热量会在液晶电视的机身内部存积,这对于其它电子元件还不够成太大的威胁,但是液晶面板是有可能烧毁,从而形成大面积坏点的。

  这些话是很耸人听闻了,因为烧屏现象基本是不会出现在液晶电视上的,但是多加注意总是没有坏处的。对于那些娱乐场所,电视很少关闭而且总显示同样画面的请况尤其如此。另外,如果您家的电视发热量较大(可以用手感觉一下屏幕的温度),那么在超长时间使用的时候,请降低屏幕亮度,以避免液晶薄膜晶体管被烧坏。

  注意事项总结
  总而言之,液晶电视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家用电器。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避免频繁开关、长时间不关机、避免振动,注意防潮、注意清洁方式等。

网友A:
我自己家的液晶电视,我拆开在里面高压线圈电路加了几个风扇,外置12V G供电,寿命就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家的液晶电视,我拆开在里面高压线圈电路加了几个风扇,外置12V G供电,寿命就长了

每个人的经验不同,但是结果都一样。你也可以分享你的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