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2 精英代工联想主板通病成功修复

楼主(2014-04-30):
接同行一块G31T-LM2的主板,一开机就复位常亮,一直叫。这种现像是CPU前端总线到北桥的数据线断了,坛里一查很多同行都修到这样的问题,就上假负载,果然有一条数据线对地无限大,其它的都是369.。但没有点位较少,这个CPU座子又是BGA的,总不能拆了CPU座子看点去哪里了。就在板后面一个一个点上试啊,

真的很难找,不过还是找到了,断电接上,修复此板,下面是图片。

网友A:
通病?难道楼主发现好多块这型号的板子都是这地方断线吗?

网友:
嗯,学习了,如果不断复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板子做工有问题 看见了是修好了 看不见的 悲剧了

网友:
刮断线了。

网友:
额的神,额有款联想的这款板子也是相同故障,看的我眼睛都成对对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难道楼主发现好多块这型号的板子都是这地方断线吗?

对的,这个板子是通病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怎么看来看去是台机主板

网友:
还没遇以过呀

网友:
这板子是有这个通病,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一根线的问题.我也有好多张没修好

网友:
板子修得不多,学习下

网友:
断线能够成通病,应该是做工问题

网友:
楼主 这么细心  啊  要我 是 修 不到 了

网友:
这个板子真不好修,有些线很难查是那根断了

网友:
断线不算通病吧

网友(2014-06-09):
楼主今天我刚刚也接到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 G31T-LM开机就蜂鸣一直响 测复位电压被拉低到了1.9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看了你发的帖子我也偷懒 得去量阻值找到一样的点连上果断一路小跑亮机 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2014-07-16):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了,这板以在我这儿修过一次断线,是12伏供电断线,比较明显,这次测到a14断线了,但很难找,还在找,唉。。。。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板了,以前在我这儿修过的处理器供电芯片供电线断线了,但很明显,这次是a14断线了,难找,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