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不同型号高压包的代换尝试

楼主(2014-04-30):
这天修到一批网吧显示器,型号为22寸的几种类型。其中一台为长城M22HLA(G2268)。这种型号的显示器高压包有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双高压包,一种是单高压包。这种是双的,故障为背光闪一下就暗屏了,一查其中一个高压包次级阻值无穷大了,判定高压包坏。该包型号为NT-EEL19-001,看起来似乎是挺普通的,但我翻遍了几盒子的高压包,竟然没有一个一样的。淘宝上也没有搜到一样的,只有代用的,连大小都不一样。难道非要改高压板么?我先把它扔到了一边。

后来又修到一个屏坏的,我就把屏坏的那个电源高压板导到了这个缺高压包的显示器里。现在就剩下这个缺了一个高压包和屏坏的显示器了。
修到这里,我也就抱着无所谓的心情来修了。便决定代换不同型号的高压包来试试看能不能修好。高压包的功率和其体积、线径的粗细有关,而升压、与振荡电路的匹配则与初级、次级线圈的圈数和绕法有关。那我先从线圈绕法和用法一致的找起,再从中挑次级线圈阻值一样的。就可以代换了(没有电感表,初级线圈没法准确地测量绕了多少圈,只能大致看一下圈数)。由于高压包还是以19寸的居多,所以我就挑了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

一边6条腿的别弯插洞里,另一边拿手钻钻两个眼插下去。

接好,正常点亮,拷机半小时后摸八脚场管,温度在40-50度之间,高压包摸着也只有微热。自点亮之初到最后,高压包都没有啸叫的声音,只有正常工作轻微的声音。说明还是工作良好。
看来,以后再遇到找不到类型的高压包时,可以大胆地进行代换了。但待换完一定要长时间点着测试,如果有啸叫、灯管闪烁、功率管发热严重,说明不匹配,即便亮了,也不能长期使用,会烧东西的。要正常工作、没有啸叫、发热量小才可以。

网友:
应该次级阻值一样,引脚数一样就可以代换。这样的不好找。不如改个高压板快。省事

网友:
初级绕组的圈数如果差得太多,一样不行的。亮是可以亮,但可能发热量巨大。比如三星22寸和24寸的高压包,次级阻值一样,但22的上到24寸的上面,发热严重,场管能达到80-90度甚至更高,很容易烧得一塌糊涂。而换原装高压包的话,工作1小时,场管也只是保持在50度以下。

网友:
改一个才 10来块钱

网友:
楼主的理论不错,不过为何不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估计是换个通用的高压条 成本率高吧     也是为了解决心理的一个疑问

网友:
楼主太有采了。这种事不没做过

网友:
哎呀,我只是有点时间探讨一下技术,换高压板我还发帖子干嘛呀?迅维网就是大家提高技术的论坛,都换高压板还有必要讨论吗?

技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