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0LE打印机 和 C4129X硒鼓的维修

楼主(2014-04-30):
各位看了不要鄙视,走弯路很正常,自己安慰一下。
HP 5100LE的硒鼓,加粉没三天,客户打电话说不打印了。
我让客户把打印机和硒鼓一起拉过来。

先怀疑是碳粉的问题,吹干净,换碳粉,装机后提示 13.5,硒鼓下卡纸。
然后检查硒鼓下的三个传感器,拆装半天,检测没问题。网络上搜了很多说法,不靠谱啊,但还是提示卡纸。
放了两天后,有个帖子提到说是鼓检测的问题:磁辊连接到其中一个触片,打印机通过这个触片检测硒鼓。
只能又拆了一次,发现触片到磁辊断路,触片和磁辊滑动连接的部分磨损严重。
手工处理后上机,卡纸提示消失,但打印的黑一条白一条,应该是接触不良。
从淘宝上发了磁辊的铜片,装上后故障消除。

装好的五瓶粉给错误的倒掉,拆装检查花时间和精力。浪费啊,技术差啊。
看来理论还是非常重要,按照打印机的原理,早检查连接就没这么破费了。

网友:
如果知道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就不会浪费N多分 了

网友:
铜片破掉原则上除了打印有白道以外,不影响其它。

网友:
对的,走弯路很正常,但楼主还是不错的,能看出来很有耐心,如果没耐心的同学早就放弃了吧,值得鼓励,要是能补充一下理论知识,相信楼主维修打印机一定会提高效率的。

网友(2014-05-30):
就是说开机的话硒鼓应该不能转动了,说明楼主原理还是懂的,先检测传感器,但是把粉倒掉这个举动就太冲动了,

网友:
其实直接先换个鼓检测是否重复故障,把故障点范围缩小,能够走很多弯路。换个鼓就好,问题在鼓,换个鼓一样故障,问题在机器,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这是技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