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上面4分之三正常,下面四分之一白屏

楼主(2014-04-30):
飞利浦HWV9220T显示器,上面4分之三正常,下面四分之一白屏,有时开机正常显示.逻辑板上的时序IC加焊了,屏线换过还一样,这样的问题可以修吗,谁遇到过啊!

网友:
忘了写屏号了,屏编号是CLAA220WA 01

网友:
怕是修不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 很难修复了

网友:
鼠标移动到下面,是不是会拖尾呢?
如果是应该是屏tab板无高压,修好几率不大

网友:
没有拖尾,我试了,问题是有自己好的时候,

网友:
如果修复了给我也说一声,我也有张同样现象的屏.

网友:
这个修不了了,,,

网友:
我有自知之明 遇到这样的 果断放弃  呵呵  期待大湿出现

网友:
大湿来是也湿啊,哈哈,这个基本是报废的了

网友:
这样不好修‘大师会出现吗、奇迹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坏了 基本没戏

网友:
一般屏的问题奇迹出现难

网友:
这个是屏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换一台显示器吧。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哦

网友:
哥们,屏坏了,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