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200 奇怪现象:进coms超级慢,进去后部分页面快部分页面慢,区别对待!

楼主(2014-04-30):
开始以为档logo,按f2后停在“enter setup...”几分钟,终于进去后发现,按左右箭头选择页面反应总是超级慢,按一下等3分钟左右动一下。但是在其中两个页面内按上下键很正常,回车修改也没问题

但其他页面按上下键也是要等很长时间。

几次测试,总是那两个页面内按上下键正常,其他页面以及全程按四个方向键都是特别慢,不知何故?

网友:
硬盘坏了,u盘pe导入一半出错,可能因为板载内存128m太小?
只能进u盘的dos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先检测下硬件。。按F12  D开头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下硬件。。按F12  D开头的那个

没明白您的意思,请明示

网友:
很难找到这东西的资料

网友:
裸板测试一下,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

网友:
刷 bios试试了

网友C:
把硬盘下了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把coms电池放电保准oK。不行你拿来我免费给你修。

网友D:
硬盘挂别的机器上扫描下坏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您的意思,请明示

DELL  自带了一个检测硬件的功能。 虽然没什么用。但检测硬盘。内存这些还是挺准的。
  按了F12  出现启动列表。 里面有个Di开头的吧。详细的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自带了一个检测硬件的功能。 虽然没什么用。但检测硬盘。内存这些还是挺准的。
  按了F12  出现启 ...

谢谢你,,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硬盘挂别的机器上扫描下坏道

硬盘在别的机器下也不识别,里面有轻微的声音,循环响
日历的,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下了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把coms电池放电保准oK。不行你拿来我免费给你修。

这两招也用过了,看来只能邮给你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在别的机器下也不识别,里面有轻微的声音,循环响
日历的,不会修

估计是磁头卡住了. 轻微的电流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  自带了一个检测硬件的功能。 虽然没什么用。但检测硬盘。内存这些还是挺准的。
  按了F12  出现启 ...

没有发现您说的那个选项啊

网友:
板子哪里进液烂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发现您说的那个选项啊
这个没有。现在的一般都有。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