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超越A300,启动时不停地间歇启动

楼主(2014-04-30):
如题,正在使用中突然蓝屏,重启后在品牌logo处死机,强制关机后重启,就是这样了,按电源开关后风扇转2秒,停2秒,再转2秒然后又停了,周而复始老是这样,屏幕无显示,求助应该怎样检修。
重启

网友:
把硬盘电源线拔了试试
同意楼主:
5.0
夜随风
同意楼主: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硬盘光驱都拆卸了,内存无问题。故障依旧

网友:
这种问题属于假死机吧,排除外设看看

网友:
去掉外设试下

网友:
什么外设都没有,就插个主板就不行。

网友:
刷BIOS 应该是自检当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