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加电10秒后掉电

楼主(2014-04-30):
接到一台联想G475,键盘进水,开机后发现桥的四周有进水痕迹,清洗干净,测各供电没有短路,上电试机,OK,亮了,正高兴着呢,哪知到不到十秒钟,也就是屏幕刚出LOGO,马上掉电了,晕死,查1.1V,5V,3.3V供电都正常,没思路了,机了可以正常起动,就是十秒左右就掉电了,求思路,求经验!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同意,查下温度。也再查下电流

网友:
还有地方没有发现哟

网友:
先烤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放烤箱烤一会吧

网友:
还有地方没有发现,放烤箱烤一会

网友:
先不装键盘,还有你最好是把桥取下来,可能桥下面也有水?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桥都进水了

网友:
谢谢各位,小弟没有BGA,所以不敢干桥,只是拿热风枪吹了下桥,吹的过程中加了点免洗焊膏,吹过后还是一样,现在只能怀疑桥下面也进水了,但已放了三四天了,应该干了呀,温控电路小北不熟,想问下怎么查呀,哪位师傅能指导下?

网友:
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小地方,整个区都没见谁家有BGA的,不行改天拿到市里再弄吧,我就郁闷

网友:
进水的机最难修了,哪里都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