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电源IC LD7552可用SG6841代..但4脚要改.(原电源灯闪)

楼主(2014-04-30):
4脚改10K电阻对地.....该机电源灯闪(不带负载电压正常...不能带负载或者带负载后电压只有3V)..不是1000UF电容坏..换LD7552(6841代)正常
电源

网友:
5841 6841都可以,4脚要改10K电阻

网友:
这也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把电容换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27):
嗯 应该可以改的 脚伟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