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特殊场管的焊法

楼主(2014-04-30):
遇到过两三次CPU边的场管烧坏的情况,坏场管下面发黑,就好象和下面的铜粘到一起似的,吹的板子都出味了还取不下来,取下来也连着铜板一起下来了。

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请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怎么处理了?谢谢

网友A:
焊点焊化以后,左右扭动一下 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点焊化以后,左右扭动一下 会不会好点??

焊点不会化,取过两个都是连板上的铜取下来的,左右扭过,过程有些惨,板子都出味好久了才会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点不会化,取过两个都是连板上的铜取下来的,左右扭过,过程有些惨,板子都出味好久了才会化的。

额 焊点都不化   肯定不能取了  你用烙铁加点锡试试

网友:
加焊锡,如果焊盘已炭化就飞线吧

网友:
抹上点焊膏,用烙铁加锡,然后在吹,实在不行就撬下来飞线吧

网友:
管子长时间发烫 导致焊盘起泡 在焊盘上加锡下压应该就可以的 记得摸点助焊剂

网友:
用列子使劲扭动 我反正是这样弄的

网友:
加点BGA油,风枪温度调到380,风速调到3级,风嘴对着场管1-2分钟就好

网友:
用好点滴风枪,很好化的,风大点,一定化掉在取,左右动动。

网友:
先烤下板,加好点的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