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二修机的维修,一枚电阻导致无待机,一枚人为拆掉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4-04-30):
拆机拿出主板目测,上家动过待机芯片51427A,3V和5V的电容及MOS管,EC BIOS,目测上家的焊功还不错。

通电测试,电流会有0.01A,立马掉到0.00A,开关上有4.6V电压,按下有高低高的跳变,主板不上电。分别测待机3V,5V电感,没电压。EC BIOS脚也无电压,EC无供电。

接下来该上电路图了:

从上面三张图可以看出,在接上适配器后,此机待机只有线性电压+5V_ALW和待机电压+3.3V_ALW 以及+15V_ALW,此机无5V待机电压,触发后由SUS_ON信号来开启+5V_SUS,所以各位童鞋不要再纠结待机5V了……

看第三张图,测得6脚VIN、4脚ONLDO线性开启、7脚LDO线性5V正常,测得27脚+3.3V_EN2只有0.8V多,搜索此信号的来源:

过节点由3.3V_ALW_ON提供,THERM_STP#应该是过温保护,低电平有效,这里不用理它,继续查找3.3V_ALW_ON:

3.3V_ALW_ON由线性+5V_ALW上拉得到,看图得知,3.3V_ALW_ON受控于ACAV_IN或者ALW_ON,ACAV_IN为充电芯片发出的ACOK的信号,此处3.3V正常,当ACAV_IN为高电平时,Q3导通,拉低Q2的2脚,Q2截止。ALW_ON为EC发出,与电池模式下待机有关,只用电池时ALW_ON为低,5V线性通过R4导通了Q2,当按下开关后ALW_ON才有高电平来截止Q2,从而达到省电的目的。测得R4一端5V正常,另一端0V正常,测得R358一端5V正常,另一端,也就是连接3.3V_ALW_ON的这端只有0.8V多,敌人发现了,断电测试其阻值,无穷大~更换一枚100K的电阻,上电测试,3.3V_ALW_ON有4V左右的电压,再测3.3V_ALW电压有了~

待机正常了,按开关,还是不上电,想到上家动过EC BIOS,图纸上是25L8005,直接找一个25L8005,在论坛下个BIOS刷入,还是不上电, 由于上家动过BIOS芯片,先测量BIOS到EC的线路,发现BIOS的第二脚与EC的103脚不通,中间的R332电阻不见了,被上家取掉了,看图纸是33欧的,直接连起来。

上电,按开机键,电流刷刷刷的往上跳,接屏再试,DELL的LOGO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14-5-1 10:31):
电池模式下,按下开关,ALW_ON接受到EC发出的高电平,导通了Q1,使得Q2的2脚接到地,此时Q2的2脚就是低电平,从而截止Q2……我就是这样理解……如果不对请指正

 会员12835242元2022-9-27 12:10

给力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说的很透彻,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这都查得出来,厉害啊

网友:
什么时候能有大师这样的功底啊,共享一下图纸和BIOS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什么时候才能像LZ这样成为大神啊。。自己走路太艰苦,也没有老师教。。。从学校毕业了到最后什么也不明白。。。出来工作不好找,终于找了一个还没人教。愁人啊`

网友A:
前两天遇见台二修DELL的 上家直接把5V上官装成P管  烧了很多东西

网友(点评):
前几天碰到二修Y450 上家把电池隔离管的P管换成了N管 插电大短,坑爹货

网友:
思路方向很正确。

网友:
羡慕嫉妒恨,不得不服呀

网友:
二修机器重点还是要看上家修过哪里,这样才能更快的找到问题。

网友:
分析得很好    赞一个

网友B:
当按下开关后ALW_ON才有高电平来截止Q2    这点不懂。。ALW_ON好像是连接的Q2 D级吧,即使按下开关变为高电平 (应该是3.3V吧,新手不懂,请原谅)控制级5V大于3.3V  也应该是导通不是截止啊。希望讲解一下、

网友(点评):
你有想过Q1的作用么,只是没说得那么详细而己……

网友:
楼主  技术真好

网友:
这上家还算好的,没有动多少,我修到ACER I3的机器,本来机器是进水的,仁宝代工没有点位图,那个修起来可苦啊!别人把EC旁边的电阻,和显卡背后的电阻都搞掉了,而且是用风枪吹掉的,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修了6个显示总算修亮机,现在就是键盘不能用,又找不到BIOS。

网友:
这个机器挣了多少大洋!!

网友:
思路清晰 学写了

网友:
该机在电池模式下要按下开关才有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按下开关后ALW_ON才有高电平来截止Q2    这点不懂。。ALW_ON好像是连接的Q2 D级吧,即使按下开关变为高电 ...

按下开关后,ALW_ON高电平时,导通了Q1,使得Q2的2脚接到地,此时Q2的2脚就是低电平,从而截止Q2……我就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楼主强大。。。。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DELL机器很多都是这样,省电吧,楼主写的还是蛮清楚地

网友:
读图能力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完全可以当教材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  赞一个

网友:
LZ很细心,思路也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有这技术

网友:
现在的二修机大多都有上家做的人为故障

网友:
清晰 学写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很厉害,思路分析很清晰,谢谢分享了。如果把版号和电路图发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还有bios也发上来,这样大家找资料时就更好了。

网友:
分析清晰,做的干净利落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过细 比较好

网友:
精益求精,分析得很透彻,膜拜了~

网友:
现在的同行真TM差劲,自己修不好就动手脚~不过楼主好功力!

网友:
二修机器首先要看有没有取件的,人家取件技术好的一般还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按下开关后ALW_ON才有高电平来截止Q2    这点不懂。。ALW_ON好像是连接的Q2 D级吧,即使按下开关变为高电 ...

ALW_ON连接的是Q2的控制极G极

网友:
楼主你这篇文章是别人在中华维修发过帖,只是你改变了一下,但就是3.3_ALW_ON拉低的原因。

网友:
学习了。他细要会看电路图啊。

网友:
是对的哦,插AC时3Vpwm自动开启了,而只用电池时3v  pwm需要开机才开启,是吧?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整体分析的很详细啊!!!+3.3V_ALW为什么待机的时候就有啊?

网友:
能修好二修机的都是高手中的强手!

网友:
你真牛逼 我什么时候能到你这地步

网友:
板子问题其实很好修 就上家把电阻能没了 楼主能在很短时间内找到 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 内容丰富

网友:
像这样问题 楼主需要多久 修好啊   如果是我需要很久 还不知道好不好呢

网友:
高手!学写了 .

网友:
表示看着跟说书似得!

网友:
不触发的比较好修,就那么几个条件,细心还很重要

网友:
    别人动过手脚的不好搞。

网友:
对于我来说楼主帅哥确实还可以经验丰富  思路也还算清晰。但比起我舅兼师傅  感觉还差点火候  我舅修这种不上电待机电流偏低偏高或者掉电与没有的真的只是秒杀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遇见台二修DELL的 上家直接把5V上官装成P管  烧了很多东西

还有这事?听起来就害怕,5V的负载可多了,都烧了些什么呀,你说说我以后也注意点。

网友:
学习了真正的学习了,找个认人为的故障不容易

网友:
学无止境啊 学习了 跑线大神啊

网友:
神啊,教教我吧,把你的功力传授给我点,以后我给你打工不行吗

网友:
线路分析的很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   要是我 肯定搞不定   特别是被故意做手脚的

网友:
一休哥太让人郁闷了

网友:
上家还有点底线,给自己留了条路,不过,幸运的是你搞好了

网友:
郁闷的感觉ALW_ON 这个信号没什么作用一样只要ACIN正常就够条件了,请指教下。。。

网友:
修了多久啊?

网友:
思路不错,运气也好

网友:
楼主行啊。。二修机很难搞呀,一般都不想看

网友:
电阻问题都找出来了 厉害

网友:
不错啊,仅对楼主表示一下敬意:逻辑思维清晰明了,有条不紊有理有据

网友:
还是思路清晰少走弯路啊

网友:
神级选手,看好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