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板,广达GD1待机电路0.0001维修,SONY CR系列的机子

楼主(2014-04-30):
作者:郭小帅 好了开始,昨天有一台 SONY CR系列的机子广达代工的,板号:GD1,它有两块小板的。二修板,它的故障是电流0.0001,看到这里很多人知道是隔离保护电路出现问题啦

测量公共点VIN无电压,就查适配器隔离管PQ65419V不正常,正常电压6V~12V之间
罗工说过,找到故障要解决故障VA+经过PR235PR237分压9.5V的低电平给PQ654脚,不过受控于PQ66B,也就是说PQ654脚要为低电平,PQ66B一定要截止,PQ66B是一个数字PNP三极管PQ66B2脚要为高电平,测量PQ66B2脚为0V不正常,我就查PQ66B2脚的来源,
PQ66B的2脚受控于PQ66A 、PQ69和-VAOFF。PQ66A的5脚控制信号DC/-C正常工作是为低电平的,只有在电池电量校准才为高的,实测为0V正常
-VAOFF是在开机之后温度出现异常后通过电路转换,控制PQ62来拉低-VAOFF的,测量PQ62无短路,嘿嘿,现在疑犯就锁定在PQ69

{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来说说仁宝点火回路,以LA-5891P为例,插上适配器后先产生小电路公共点试探一下公共点是否有异常,有异常就关闭输出}而以上这个电路有点像仁宝点火回路(个人理解),想要PQ65导通产生公共点,PQ69必须要截止,2脚必须要低电平,想要PQ89的2脚为低,PQ70要导通,PQ70的2脚要为高,而它的电压来源是公共点
我们来看看PQ89的2脚的电压VA+来源于适配器,也就是说插上适配器就有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晕啊,一开始我看到这个电路的时候也是很晕的,后来我冷静下来再看这个电路,就看的明白了
大家看看PC232PC233这两个电容在这个电路中是起到延时作用的。来分析一下,  当插上适配器的一瞬间,VA+经过电容延时0.1S左右,PQ65导通产生VA,经过PD15产生VINVIN经过PD37反向击穿,然后经过PR242PR243分压控制PQ70导通,拉低PQ692脚。这个过程在插上适配器0.1S左右完成
于是我就测量PC233的容值,嘿嘿,不正常,PC233这个电容是0.1UF换成nF应该是100nf,找个电容换上去ok
完美显示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到一台老索尼类似的保护电路,当时因为赶时间一下子没分析出来就直接拆PQ66了(客户催的慌,惭愧),因为当时猜得出来管子的状态应该是怎样,但是纠结在PQ66控制极的高电平从哪里来,现在看一下是不是PC227电容两端不能突变过来的?这个电路的的精髓就在要想产生VIN,VIN必须要正常,因为延时电容的存在达到了自己控制自己的目的,妙!

网友A:
一个电容就搞成这样子?/?j接地的不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B:
维修界确实人才多,,我们在广达经常修到,,在外面能量到的也算是精英了

网友C:
楼主所说的罗工,是不是基地罗金波老师?

网友:
看的、是目瞪口呆、厉害啊

网友:
还是楼主牛逼 之前也修到过这样的 都是直接干掉PQ69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的罗工,是不是基地罗金波老师?

恩恩。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界确实人才多,,我们在广达经常修到,,在外面能量到的也算是精英了

呵呵,我是个菜鸟呢,还在基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容就搞成这样子?/?j接地的不是滤波电容吗????

电容有个特性“充放电”

网友:
楼主是神人呀 要是我 我就看不懂了 分析的透彻

网友D:
索尼的电路设计的就是巧妙!看来日本的技术就是先进啊!呵呵,,要是那个延时电阻和电容有一个出问题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确实不错!没有想到延时电路还会运用于保护隔离电路里!不错

网友:
逐步推理。。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索尼的电路设计的就是巧妙!看来日本的技术就是先进啊!呵呵,,要是那个延时电阻和电容有一个出问题就会导 ...

没错啊,之前我也被这个电路弄的有点晕呢

网友:
电路分析能力不错,支持

网友:
延时电路 厉害  收藏了 学习了

网友:
依靠这个电容延,以完成自锁功能。

网友:
楼主的理论功底扎实,分析的也很给力,技术牛B,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电容方便吗

网友:
这个电路在大板子上面还是小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