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E2211HB无显示

楼主(2014-04-30):
故障如下:插电就指示灯亮,蓝色的。5V和17V电压有,按按键无任何反应。已经更换过驱动板了,故障依旧。没修过LED液晶,所以求相关的资料。升压板的IC是:9998A X08.1T 1042A,测得驱动板到升压板的总线控制电压是0.2V,按下电源按键的时候,电压从0.2到0.1V波动。
戴尔

网友:
给你个建议 不知道对不对 我见过 升压板的启动电压一般是 5负的 我所见的一般是这样,所以我建议你把升压板的启动电压接屏供电上 我还见过 机器有时亮有时不亮 就是升压板的启动电压有时不到5负所导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