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PT32600等离子电视无显维修

楼主(2014-04-30):
长虹PT32600等离子电视无显维修一例,明天五一放假,快下班来了一台电视,心情烦躁啊,随便抓拍了几张图,赶着下班回家吃饭,请大家见谅,拆开内部图,上图
开机无显,逻辑板灯都亮还无显,也懒得去测试电源,主板,升压了,直指逻辑板,来张逻辑板版号图
很像南桥吧,既然灯都亮了说明前级基本正常,这么大的芯片业不好测,同事都走了,直接换屏线,无果
撕开胶带测排阻 测到一组时
220排阻显示无穷大,两烙铁下去换一个
加电完美显示,直接上个修复图
师傅去外国网站看姑娘去了温馨提示:高压部分单手测量,以免触电。祝大家五一快乐。。。。。

网友:
显示器论坛还是很火的,上次几贴都加分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有个海信的等离子,开机有声音,无显示,无升压,给个解决思路?

网友:
楼主的电视修的很给力啊,但是我们这些没有电视基础的看的很模糊 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B:
开机无显换屏线?这两者有关联吗?还是说这个无显是白屏或花屏的意思?楼主应该写详细一点,好让我们这些小白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点评):
与显示器,大方向差不多吧

网友:
楼主要是能详细描述下就更完美了,第一张机机内部写真看起来很给力!你师傅重口味,去国外看姑娘?

翻11111墙 哈哈 你懂得
他还有一句名言,去国外网站还要***啊

网友C:
师傅肯定也是个特别牛x的人物

网友D:
别的都没记住,就记住“去国外看姑娘了”

网友E:
秒杀了   不错  还没修过大屏电视呢     楼主你说的单手测是什么意思   指导下咯

网友F:
很不错,没修过这东西,长见识了。好个芯片多像南桥

网友G:
看出楼主的功力了,简直是秒杀。楼主哪天说一说,入行几年了?

网友H:
这个过渡的逻辑板最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肯定也是个特别牛x的人物

师傅是个超级牛X人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出楼主的功力了,简直是秒杀。楼主哪天说一说,入行几年了?

今天刚好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没修过这东西,长见识了。好个芯片多像南桥

还是老南桥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秒杀了   不错  还没修过大屏电视呢     楼主你说的单手测是什么意思   指导下咯

个人习惯问题,刚入行不知道热地冷地,我养成了单手习惯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别的都没记住,就记住“去国外看姑娘了”

我也就是喜欢这句,其他的都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无显换屏线?这两者有关联吗?还是说这个无显是白屏或花屏的意思?楼主应该写详细一点,好让我们这些小 ...

简单下手,屏线如果断了,信号无法传输,也会出现这些无显问题,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一般都是根据显示器一样来判断,如有背光无显,不管白屏,花屏,一步一步来,先从驱动板下手查供电,条件,这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海信的等离子,开机有声音,无显示,无升压,给个解决思路?

先查升压电压是否有,查开启信号,就和显示器差不多修法,这个图我好像发上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过渡的逻辑板最易出问题

是的 很多家电网站都 通病或者维修经验参考

网友:
一年功夫,经验让能秒掉,不错。不过,冷地热地之流的理论还是要有的

网友:
楼主留个QQ号有事请教一下

网友:
哪里有  显示器 高压板 电源板  驱动板  上面各个元器件 说明  测试的 谢谢!

网友:
小伙子这种问题你也能搞定!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逻辑板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膜拜。。。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出楼主的功力了,简直是秒杀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前不久修了一台是最大的那个芯片的问题,压一下就有显示,后加焊下OK,不过板要注意很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一小修,也得三五百块吧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高手在人间呀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直接秒杀咯。

网友J:
在那学的,我也想学习下,不然回家开店不会修电视万万不能呀

自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那学的,我也想学习下,不然回家开店不会修电视万万不能呀

自学呀,你那电视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就是喜欢这句,其他的都不喜欢

你是一个很有味道的读书人

网友:
伙子学习学习了,谢了

网友K:
等离子电视和普通液晶显示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会修的东西真多,都延伸到家电维修里了。

网友:
在工厂的时候修过等离子

网友L:
我擦  速度 这么快   直倒黄龙。  上传点  逻辑板 和  驱动板的资料呗~~~~~~42539612@qq.com

网友M:
兄弟,一直有人来找我修液晶电视,可没有上过手的经验,都推了,有这方面的书籍没有,给推荐下,花钱也行

网友:
那这个信号是管理什么的呢?

网友N:
呵呵,楼主很是幽默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擦  速度 这么快   直倒黄龙。  上传点  逻辑板 和  驱动板的资料呗~~~~~~

OK 等过一段时间发你邮箱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兄弟,一直有人来找我修液晶电视,可没有上过手的经验,都推了,有这方面的书籍没有,给推荐下,花钱也行

没有书啊  多去点家电论坛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呵呵,楼主很是幽默呢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等离子电视和普通液晶显示器有什么区别呢

信号这些只是多了点  只是供电部分和时序做了一点改变吧

网友:
不错简单直接,比较有功底,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OK 等过一段时间发你邮箱去

加QQ 吧  你的多少

网友:
呵呵,你的话里啊。。

网友:
很好,值得xuex

网友:
楼主的电视修的很给力啊,但是我们这些没有电视基础的看的很模糊

网友:
高啊简直就是秒杀啊,这种的电视我们这还没修过累,是不是跟普通的显示器是一样的修法啊,看着里边的构造还真是复杂啊,

网友:
电视修的很给力啊

网友:
这次钱赚的容易啊     还是经验重要啊

网友:
这样就OK了 高手

网友:
哦了 我又学到一手

网友:
师傅去外国网站看姑娘去了,必火。

网友:
很受用的谢谢

网友:
又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 很多家电网站都 通病或者维修经验参考

想问下楼主排阻测是的阻值吗 ,是怎么测得呀 我新手不太明白 望告知谢谢

网友:
简直就是秒杀哦

网友:
就跟导航仪上那个大芯片一样像个南桥,哈哈

网友:
楼主你们是什么都修吗?

网友:
排阻都让你找到啦,算你狠!

网友:
高压部分单手测量,以免触电。
一只手如何测得?

网友:
大神呀,真正的高手。

网友:
液晶学了都忘了怎么修了,得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英明 我上次也碰到一驱动板 是220排阻坏了  出现花屏的情况           我想说的是楼主大电视的电源板板,5v待机电压整没了 给个维修思路的亲

网友(2014-05-30):
楼主技术很好啊,感谢分享

网友:
这么就给你修好了。。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感謝分享修復技術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