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笔记本掉电维修的感触

楼主(2014-04-30):
不知大家对笔记本掉电感冒不?掉电故障确实不好对付,维修起来极不方便。希望大家踊跃说说自己碰到此故障的维修经验。下面是本人对掉电的一些感触,参考了不少高手的指引。顺便给正在维修道路上的我加加分!谢谢!附件上传方便正在学习、捣鼓这块的未来大神们
CPU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
   这个大家应该见得很多了,一般是散热风扇损坏,或者长期没有清理导致出风口堵死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多是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冷机第一次开机运行时间较长,掉电之后再开,就会短时间内再次掉电。
  3   5V系统供电不良引起的掉电
  这种问题,待机3  5V的供电都正常,触发之后待机直接掉为0. 常见的原因是3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掉电,至于为什么待机能有3V电压产生,触发之后才不正常因为掉电,我想待机时3V基本上功耗很低,触发之后各个隔离管导通,3V功耗变大,加上滤波不良,引起了供电芯片的保护
  某分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上电过程中,某一组分组供电不正常,是不会引起掉电的,而现在的主板,如果某组供电不正常,上电途中多是会引起掉电的,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上电到0.几A掉电,掉为待机电流,能再次触发,同样的时候再次掉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上电途中那短暂的几秒钟,一一测量各电感,找出没有供电的电感,确定是哪路分组供电,然后再细查其不正常的原因。有些分组供电正常产生了,但是PG信号却没有正常产生,也是会引起掉电,我们要知道,对于一组供电是否正常,我们的理解是电感的电压正常,但是主板上的理解是根据它们产生的PG信号来判断的。
  复位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这种和上面的掉电原因基本上相同,只是对象换了而已,对于各电感电压,各PG正常产生的掉电,我们就该进行下一步查复位信号了。对于复位信号不正常的,并不是所有主板都会导致掉电,但是确实修到过某些主板因为复位没有正常产生而导致掉电的例子
  不跑码引起的掉电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修到过一台DELL的机器,复位之前都正常了,开机在0.5几的电流停顿几秒之后掉电,掉电为待机电流,可在此触发,触发之后同样的情况再次掉电,后观察到北桥的焊点有氧化的痕迹,加焊北桥之后,成功修复F
  不上CPU引起的掉电
  这个是来凑数的,大家都知道有些机器不上CPU,或者上的是CPU假负载是会掉电的。
  不上显卡引起的掉电
   这个的典型代表就是IBM 的T4系列机器, 显卡摘掉之后,跑码到检测显卡那一步会引起掉电
  温控芯片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关于温控芯片引起的掉电,之前修到过一台HP CN系列的机器,跑到到C1掉电,不上内存卡内存代码,但是不掉电,刷过BIOS,做过桥都故障依旧,后来想到温控信号可能导致这种掉电,如是拆除温控芯片之后,顺利跑过C1,亮机。
  关于温控信号,英文THERM是温度的意思,多数主板的温控信号是应这个英文表示的,后面带有#,表示低电平有效,当南桥收到低电平的温控信号之后就会拉低给EC的SUSB# SUSC# 或者是叫S3# S5#,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EC关闭各路供电,掉电到待机电流。
  短路引起的掉电
   正常的分组供电的电感对地短路,应该是不会产生电压,这种就可以归纳到上面的分组供电引起的掉电了,这里要说的是,分组供电后端,有隔离管隔开的局部电路的短路,之前修到过USB接口的电容对地短路的机子,故障是开机触发,从电流的跳变可以看出已经跑码,但是跳变几下之后就掉电到待机。光从电流上看,这种掉电的症状和显卡不良引起的掉电非常相似。因为电流差不多也是跑到显卡那一部了,也是错杀显卡之后,才发现,U口的电容短路了,大家都知道U口的供电是5V,一般都由一个隔离管隔离开,所以隔离管打开的时候U口的短路并不影响什么,但是上电过程中U口的隔离管被打开,就相当于前面的5V直接对地了,所以引起掉电,而有些主板的设计是5V电感上的系统电压直接通过隔离管来到U口,也就是说隔离管导通的时候,相当于5V电感对地,芯片必然会保护,导致掉电
  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
  最近修的几台机器,多是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独立的开关管,也是开机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这种掉电和其他掉电的最大区别不是一下就掉了,会有一个掉电的过程,有时候在系统里面,还可以看到系统正在关机的画面。很显然,这种掉电,相当于是手动按下开关关机同样的效果。排除系统之后,目标就锁定在开机电路了,因为是开关板,直接拔掉开关板,手动触发进系统烤鸡一小时一切正常,换开关之后仍然掉电,于是直接飞线到开关解决问题。
  另有一台方正的机器,上电过程中掉电,量到EC给南桥的BTN信号,上电途中会无故被拉低一下,这种应该和按开关拉低EC的开机信号,然后EC再拉低这个信号是一样的道理,于是把BTN信号拉到开关上,和EC的开机信号合并,解决问题

5.45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1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联想的本,就是上电几秒到0.6掉电,上了个U假负载,把U的供电上管烧了一只,换好后还是掉电,测各电感都有电压且基本正常,按你说的,明天我查查各路的PG信号,具体型号板号明天到店里看看,还望得到你的指导,我给你加分了!

网友:
有些机子断掉PG即可更换的去处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说的只是个大概

网友:
这两天遇见一台HP能进系统  在桌面不定时死机 ,谁遇见过?

网友:
很不错。掉电确实是修起来确实很头痛

网友A:
掉电问题修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关键要时间去测

网友:
这个维修经验确实很宝贵,但掉电修起来确实费劲

网友:
下了也是一样的,哎,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网友:
还是感谢楼主的总结和分享

网友B:
手上有个本,不装硬盘不掉电,一装硬盘进系统就掉电,郁闷

网友:
学习了。讲的透切

网友:
有个HP电脑 上内存就掉电  最后也没修好 郁闷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看完你的资料后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T42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网友:
复制的就要标明出处。。。

网友:
楼主你把BTN拉到开关上,待机BTN就有3.3V了。正常没触发的时候BTN是0V吧,触发以后BTN才有3.3的啊。怎么解释~~

网友(2014-06-28):
老乡理论学得不错啊,掉电都摸索出来了

网友:
楼主这个分析很好,收了,谢谢!

网友:
CPU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问问楼主,CPU温度过高确实会自动保护关机,除非保护电路出问题了,这个应该不能叫做掉电吧?还有就是CPU温度过高自动关机后再开机在温度没有恢复到正常时会出现提示而不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本,不装硬盘不掉电,一装硬盘进系统就掉电,郁闷
我修过一台HP510的,和你故障一样,后来查出是CPU引起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碰到过CPU散热器不良掉电,USB口5V短路掉电。

网友:
谢谢了,资料共享!

网友:
掉电修要时间

网友:
具体还的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主的掉电分析很给力,只是实例少了点。

网友:
掉电问题本很复杂,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才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楼主能把自己遇到过的掉电经验分享出来,真是功得无量啊,

网友:
掉电问题修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小小白可以用 一下,只是楼主还武个购买,不是分享,有点.。。。

网友:
掉电的还算好的 不定时死机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分析的很全面了!

网友(2014-11-17):
少PG 少供电 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本,不装硬盘不掉电,一装硬盘进系统就掉电,郁闷
我前几天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时硬盘和板之间的那排焊点,与触摸板下方的锡箔纸接触导致的掉电,做一下绝缘就好了

网友:
分析很好!以后有思路了

网友:
那如果显示和不定时掉电呢?求思路?

网友:
LZ我的分啊……怎么跟介绍的一模一样啊

网友:
掉电的故障要花时间查 不好修啊 楼主总结的不错啊

网友:
掉电 一般过热的  短路的还是好判断的  其他问题引起的掉电就不好搞了!

网友:
就这故障分析 也要售价10分!~  表示被坑啊~~~~~~~~~~~~~~~

网友:
掉电的问题越来越少了

网友:
你确定这些是你的感触?这是书上就有的好吧

网友:
没权限下载怎么办啊

网友:
对新手有帮助饿。

网友:
感觉掉电不好修啊。

网友:
最近准备学习修笔记本了。

网友:
掉电修起来确实费劲

网友:
好像我被骗了分   下载的跟你发的帖子内容都是一样的好吗?  干啥骗人家,真晕

网友:
很好呀,就怕掉电!!

网友:
这个对新手维修道路很有帮助,感谢楼主。

网友:
掉电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手中还有台ACER 4738不定时掉电,参考楼主的试试,

网友:
还见过不装内存掉电的

网友(2014-12-20):
请教一下,HP540怪现象,正常待机,正常触发,进系统正常,但是只要一接触到主板一些芯片,或者动下电源头就掉电,没思路!哪位朋友指导下,

网友:
我也是好烦那种系统读条的时候掉电的 根本无从下手啊

网友:
给力啊!赞一个

网友:
饼哥说:修本子就是修供电+焊接。

网友:
怎么觉得以前看过这篇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问题修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关键要时间去测
最麻烦的就是硬件部分的死机蓝屏系列
mycoder
还有条件正常不跑码系列,这种很难搞。
详情

网友:
掉电真的很不好修

网友:
很给力,顶起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给分了还不行,靠

网友:
个人感觉掉电和不跑码是笔记本维修的难点,尤其是不定时的掉电最不好修,如果能配合示波器可能效果会好

网友:
于是把BTN信号拉到开关上,和EC的开机信号合并,解决问题 这样也行 啊!

网友:
大部分是这些原因 不过真要去查故障有些比较吃力

网友:
为什么只有特定客户才能下载附件,有谁共享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好

网友:
掉电修起来还是比较烦的

网友:
掉电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搞!

网友(2015-05-11):
从那看权限的,100好高啊

网友:
掉电的确实很头疼,特别是不定时掉电的更烦恼

网友:
先收藏。。阅读权限太高了。。下载不了。等着 迟早我会下载到的

网友:
总结得有一些太笼统了

网友:
有些掉电的确实很难缠!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个不定时掉电的,居然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些问题你都想不到。

网友:
我怎么下载不了附件啊

网友:
好长的文章啊。学习了

网友:
又可以学到更多,谢谢

网友:
修到的大部分掉电都是缺电压,大大部分是CPU电压

网友:
是东方太阳火炮【恶的人分提高环境法国红酒yu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