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什么问题,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得拔显卡硬盘

楼主(2014-05-01):
技嘉h77板子,全插上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整个机子就没反应了,
拔掉显卡辅助电源和硬盘电源,开机,电源cpu显卡风扇一直转,显示器没有信号,也没自捡,奇怪。

这是电源还是主板问题啊,小白求助,先谢谢大家了,
不会是显卡硬盘都短路了?

网友(点评):
GA的H77板子上有电路保护,你检测有没有复位和时钟,如果没有复位就按无跑码维修,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应该是显卡短路

网友:
GA的H77板子上有电路保护,你检测有没有复位和时钟,如果没有复位就按无跑码维修,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先查查是否有短路,然后给CPU风扇,南北桥打点硅胶,散散热,如果还不行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再维修主板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我不是高手  我是新手

网友:
显卡短路或电源功率不够,显卡较多

网友:
楼主  刚步入维修界   还是 怎得

网友:
把显卡先拿下来啊,用CPU里集成的显卡,看能不能亮,也可以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先查上电条件,正常按不跑吗修

网友:
看显卡  硬盘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