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卡虚焊也会引起掉电啊?

楼主(2014-05-01):
dell 1320 显卡虚焊为什么会掉电啊?头一次遇到显卡掉电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
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信号没给到引起的掉电吧。。。。。

网友:
都说是虚焊了还怎么短啊?

网友B:
显卡虚焊了 信号没有到位  所以就掉电正常

网友C:
有反回来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虚焊了 信号没有到位  所以就掉电正常

那是缺少哪些信号才会引起掉电呢?总不会随便少个信号就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反回来的信号。。。。

哪一个信号?反回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没给到引起的掉电吧。。。。。

哪个信号没给到才会掉电呢?

网友:
我是半桶水。。具体哪个不清楚。。。不用钻得那么深吧。

网友:
修得好就修,,修不好。。直接扔一边。

网友D:
简单的说显卡虚焊了的话,他没有发出电源好信号,自动保护了撒,,要不然会烧其他东西的,切断电源的是显卡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显卡虚焊了的话,他没有发出电源好信号,自动保护了撒,,要不然会烧其他东西的,切断电源的是显卡 ...

如果这种情况是有意设计的,那为什么会不停重启呢?

网友:
会滴。e40遇见过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