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湿们,请进!!遇到PWM输出的波形竟然是这样的

楼主(2014-05-01):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Z465,开机电流上到0.15掉电,有时到0.8几掉,这个掉是没分多大的电流的,但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不上CPU不掉,电流停在0.35,这是AMD芯片组的哦,应该说是CPU前面的电压都正常了,CPU及后续的电压不正常,所以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瞬间电压,CPU_CORE ,NB_COREP ,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了??为什么PWM输出的电压竟然是矩形波的,立马换了滤波电容一下,芯片也换了一样,断开后续的负载,也一样,真怪事了,大伙认为是哪的问题呢??BST电容也换了,因为+1.1ALW也是这个芯片,对调了芯片一样,BST电容对换了也一样,但+1.1ALW测出来的波形是正常的, ,还有测这个NB_COREP跟+1.1ALW的对比 ,这样看,好像是1.1ALW先掉的,而且1.1ALW的管子有点烫,但换了也一样。。现在真没思路了,这机是进水的。

网友:
先不要管波形   你查下转换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呢,慢慢学习

网友:
看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这示波器看起来挺不错的啊,

网友:
没有用示波器,不过这波型不对呀,管子问题?上面也说了,还是按时序挨个测所有电压再看

网友:
进了水就注意一下小电阻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