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提示BIOS出错、、、、、

楼主(2014-05-01):
开机显示BIOS错误  双BIOS求解哪里坏、、、、

网友:
M打头的那颗坏了,打它去了,把B打头的换到M打头位置就行了。最好到官方下BIOS,用编程器写后,只要主(标M的位置)BIOS位置焊上就好了,备份位(标B的位置)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