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一液晶显示器DC/DC芯片型号

楼主(2014-05-01):
修一显示器,DC/DC升压芯片烧黑,看不见型号,求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CHUNGHWA屏,型号:CLAA216WA01,屏电路板型号:216WAO1S.

网友(点评):
如果是找不到,可以改一下高压和电源板,这就不那么费事了

网友:
改下高压 吧 省事

网友A:
如果是找不到,可以改一下高压和电源板,这就不那么费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找不到,可以改一下高压和电源板,这就不那么费事了

是屏上的电路,不是电源板。

网友(点评):
屏电路板的很难找啊,我手上没有这屏。不然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上的电路,不是电源板。

屏电路板的很难找啊,我手上没有这屏。不然我可以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