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e1920nw 指示灯不亮 电压 都有 能是程序的事么

楼主(2014-05-01):
而且驱动板 好像还不是原装的
三星

网友:
这不是原装板了,,

网友:
看做工就不是原装驱动板了,估计要换驱动板 刷程序可能不行

网友:
看样子不是原装板子吧,很有可能是程序坏啊

网友:
开关上面的电是不是正常呀,近下开关能不能拉低呀,这板子肯定不是原装的.

网友:
是不是原装的改下驱动板试试能量吗。问题不就出来了

网友:
不知这个能不能刷程序呢,我的也是不亮,但电压正常

网友:
这个是假三星的显示器

网友:
这驱动板是代用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
我有原装的 1920 一整套的。 你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刚好收了台屏坏了的 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