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2开机时,不是停滞在win7启动页面不动,就是F12键 ...
惠普G62开机时,不是停滞在win7启动页面不动,就是F12键响个不停,怎么办

楼主(2014-05-01):
惠普G62开机时,不是停滞在win7启动页面不动,就是F12键响个不停,怎么办
win7

网友:
把键盘拆了试试

网友:
把键 盘取下试试,若还会的话刷一 下 BIOS

网友:
先取下键盘试,不行拿自己硬盘做个系统

网友:
键盘拆掉试一试

网友:
看一下其他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我昨天才修到一台联想M10 上网本,和你说的这个 故障差不多,换个键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