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不跑码,复位灯闪

楼主(2014-05-01):
七彩虹G41不跑码,复位灯闪,各电压都有

网友(点评):
如果复位有,那时钟出来了没有,还有BIOS程序你刷了吗?时钟出来了就刷一下程序吧

网友:
如果复位有,那时钟出来了没有,还有BIOS程序你刷了吗?时钟出来了就刷一下程序吧

网友:
压CPU座子

网友:
那是在重复复位,条件没满足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像这样的是应该是复位在跳动吧

网友:
先刷BIOS试下。简单的先弄了来

网友:
在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查复位的工作条件,IO发出的PWROK,CPU供电芯片发出的VRMPWRGD..只有这2个信号都正常的情况,才能刷BIOS

网友:
查IO的PWROK和CPUIC的PWRGD有没有发出来,不行的话烤烤板,刷BIOS

网友:
换南桥准好

zpz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