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信号分析求指点

楼主(2014-05-01):
这个机器刚给我的时候是铁壳MOS管坏了,大短路,可能客户在大短路的情况下开了很久,造成CPU供电芯片烧了(5V短路短路),换了之后5V出来了也不短路了,但是PWM信号一直没有,PU4311的开关信号PWR_CPUCORE_DRON有。就是没有PWM,好像这个信号也是近CPU供电芯片的,不清楚这个信号是哪个芯片发出的,请大神分析下,附上图纸,PU4311是驱动芯片,PU4201是CPU供电芯片

Wistron LA47.pdf

网友:
LZ把板号都搞错了,是LA470,害我浪费积分;CPU供电的条件供电、VID、EN,还有芯片的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