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Z470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4-05-01):
今天小修一台联想Z470,不通电,待机上管木有19V,经查发现PQ85不过,将3,4脚飞线,发现通电大短,烧机发现CPU供电上管,CPU供电滤波电容,发烫,更换,机器正常。。。。。。。。。。。。。。。

网友:
zhoufude -2 严禁灌水,纯表情属于灌水!

网友:
手上有一台型号一样的不通电,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还是 比较简单的

网友:
CPU上管一击穿 滤波电容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啊、多碰这本多好

网友:
楼主好运啊,我修两台都是换完CPU供电好,但电流1.4不亮机,换了桥一样。拿给专修同行的,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