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PU供电的 这个管子可以拆吗

楼主(2014-05-01):
如图,V470的铁壳MOS容易坏,更换后0.27循环掉电,拆掉pu4306后开机有显示,弱弱问下,这个管子不要行吗?供电的辅助吗?可以飞线改一下不,发芯片很累,已经发了CPU供电,还有MOS管,再发太费时间了,求指教

网友:
忘记说了,这个事8脚的,AL8芯片
,没找到资料

网友:
图纸找到了

我想把其他的芯片的578脚和这个芯片的578分别飞线连一起来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铁壳子大短后,U一般也会烧坏,V470的我也换过几次CPU了,你先换U试下

网友A:
CPU已经烧了,我换了CPU才开机的,我说了拆掉后可以亮机

网友:
前几天有人修B450的  也说CPU少一组供电可以开机,稳定与否不知道,还没验证过。

网友:
拆了能亮??  那就直接上硬盘看看有什么不正常涉

网友:
这样严格说会保护啊,怎么还能开机呢

网友:
算了,不弄了,刚才拿着表测电压,不知道是不还是表针点连线了还是什么,中间的一组上官又烧了,换过之后还可以开机,发芯片算了,不瞎搞了,少一路供电也不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已经烧了,我换了CPU才开机的,我说了拆掉后可以亮机

可以开机不代表会稳定去了一组驱动管子那就少了一组供电,就怕不稳定会掉电或者蓝屏

网友:
把对应的管子也得拆了,否则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你这是瞎搞啊,烧管子要查反亏电路,

网友:
楼主,那个铁壳mos管可以换吗

网友:
这样好像少了一组供电啊   这样用肯定不稳定的    CPU使用率高的话  另一路很容易烧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拆掉的话上上网是可以,但是看高清或者玩大型游戏会有影响的

网友:
铁壳子大短后,U一般也会烧坏

网友:
虽然能开机 个人觉得还是装回去比较稳定 ,都查出问题了 就彻底解决吧

网友:
这是除了一组供电  二相供电  改为一相  台式上经常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