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驾帮我看看这个信号,需要什么条件才正常。

楼主(2014-05-01):
联想G430的机器,开机后掉电,测试不缺电压,ICH_POK为2.8,去掉R177, ICH_POK为3.3
PM_POK_R无电压,PM_POK_R只去了北桥,是北桥坏了还是缺少别的条件呢?

网友A:
把R178下掉看下会不会被这头拉低,如果不是那就是被桥拉低了,你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R178下掉看下会不会被这头拉低,如果不是那就是被桥拉低了,你知道怎么做了

R178是空件  没装的  我想换北桥,手里没有,又担心别的条件没查到,纠结了。

网友:
发个仁宝的资料做个参考,具体自己分析吧
仁宝的上电时序:首先出3v 5v (3Valw 5vALW) 以及vL线性电压,3Valw 给EC以及南桥3v待机。 5vALW也给南桥5v待机当EC 有了供电之后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紧接着EC就会复位 当南桥有了供电后外接晶振也会起振,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 待机完成 ,按下开关键触发EC,EC发出EC_ON# 高电平 。接着EC发出PBTN_OUT#给南桥,接着南桥发出 s5 s3 信号 开启syson susp# 最后发出VR_ON 紧接着发出cpu电源好信号VGATE接着EC发出ICH_POK CL_PWROK (由南桥开启时钟电路)H_CPUPWRGD PCIRST# PLTRST# H_RESET# ADS#
说白了就是个延时电路,这个电不应该提前出来,提前出来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78是空件  没装的  我想换北桥,手里没有,又担心别的条件没查到,纠结了。

不好意思没看到小老鼠@嘿嘿,那你还考虑什么?就被桥拉低了3.3V,还需要考虑?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C: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效果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效果一样

南桥和北桥我都换了  ,还是没修好,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南桥和北桥我都换了  ,还是没修好,最后换主板了。

北桥换了电压还是低吗。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换了电压还是低吗。

是的  换了北桥电压还是2.8V

网友:
是不是别的问题,不是这个信号问题

网友:
我试过换了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