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e2260t 插VGA无显示求帮助

楼主(2014-05-01):
(图片)

网友(点评):
你看看有没有DVI没有,如果你试试DVI看看可以显么?如果单纯是VGA的那就刷刷MCU程序吧

网友A:
这个让我想到三星的韵红系列的接VGA没反应的,刷MCU程序好的

网友:
老多都是VGA接口那里

网友:
这款液晶是否有DVI接口呢,您试试那个接口怎么样?如果没有,就找个驱动板对比接口对地组织,看看哪个不正常,如果都正常,就加焊一下主芯片试试,看你的描述,应该就是VGA接口电路的问题比较大,另外VGA线要多换几条试试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DVI没有,如果你试试DVI看看可以显么?如果单纯是VGA的那就刷刷MCU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让我想到三星的韵红系列的接VGA没反应的,刷MCU程序好的

程序坏掉了,刷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
正需要它呢,先下载回来。

网友:
这种问题修的少,学习学习

网友(2014-06-16):
下载下来的是LG 的图纸 不是MCU

网友:
请上传 MCU程序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LG E2260 ,用一会黑屏,灯亮,开关不起作用,重拔电源线再接上又能用一会,怀疑程序有问题,找了半天没找到程序,楼主能把程序上传一下吗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感觉饿坏程序的多了

网友:
楼主能把程序上传一下吗

网友(2014-07-25):
有没有BIOS啊   楼主麻烦传一下嘛

网友:
我也在找 这两个程序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