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300 电池开机 电源掉电 维修经历

楼主(2014-05-01):
故障:客户送修 东芝A300 电池可开机  插电源适配 不开机 风扇转
过程:查了一下论坛  相似的问题很多 通病  nec大电容问题   果断拆下nec大电容,确实难拆。连刻刀都用上了  暴力拆掉。更换成6只330电容。上电测试 故障严重了  无法开机 屏幕闪一下 掉电。电池也开不了机了,考虑到只是替换了电容后情况严重,应该还是替换上有什么问题 。自己考虑,330电容6只 容量在2000 二原来NEC电容容量应该比它低  难道是参数不符合 的原因?
把6只330 拆了 换颗好的NEC大电容  这个电容 是真不好焊接  风枪不能用  一上风枪 外壳就化了。下面引脚片几乎看不见 郁闷。没办法  先在nec大电容 引脚先焊接出来一点 然后在贴到主板上加工一下

换完 上电 成功  !!  小经验  大家借鉴

网友:
我换4个330的都可以了

网友:
我都换4个  330电容6只肯定哦   你焊时候是不是换反了 正负极。

网友:
你是上的电容没有焊好或者是换的电容里面有些有问题吧!

网友:
没焊好吧,6个330绝对可以了

网友:
或者你换的330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