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715s不停复位,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01):
同行送修一compaq6715s说是一通电风扇就不停的转,然后开机灯不亮,按开机键也没反应,还有就是不装电池充电灯一直闪,因为当时有事,所以就先放在那里了,晚上才拿出来修一下,上电自动触发,电池跑到1.6A左右不显,但是开机灯不亮,充电灯闪烁,然后我强制按开机键可以关机,再开电流直接0.7不动,拆机,此机器是AMD CPU,取下裸板装上检测卡,再上电检测卡跑00,而且复位灯3S左右就闪烁一次,用万用表测了各大供电都正常,再测PCI复位,果然电压跳变,果断上BGA更换AMD南桥,再接电流表没有自动上电,触发后HP LOGO出来,此时充电灯也没有再闪烁,此机修复

网友:
南桥发出的复位估计波形不对 上示波器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