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大短路5A 电压拉低3.7V或4V

楼主(2014-05-01):
前两天接一客户联想Y470机器,说是看电影看的好好的突然黑了,自动关机了。接上可调电源显示5.000A   3.7V。短路了。肯定是主板烧坏了。拆机后插电源发现充电口那边的PQ301和PQ302发热很严重,本想找零件换了应该好了。手上没这零件,没办法淘宝订。等了2天终于到了。换上后一插电源电流直接上到1.58A。2秒后又高温了。以为又烧了。拔下电源线拿主板的时候突然发现主板另一端温度有点高,。让我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后用松香烟熏这一块查电容短路。一插上就发现了一个电容周边瞬间化了。看来就是这个电容了。拆除后一切正常。希望发出来让同行少走弯路、。。。

图片

网友:
占一楼。。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请回复实质性的评论。

网友:
我前天修一台Y470的 故障和你的一样大短  屏线旁边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烧鸡大法直接烧出来!

网友:
学习了,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请回复实质性的评论。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
屏线那边的电容应该是通病吧,我一开始也是查的那边,结果是好的。后来才发现是其他地方。

网友:
哈哈,,,是的。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2014-07-28):
楼主应该标明短路电容编号,方便查找,你只说一电容短路了,主板上电容多的去了,哪个呀?这样肯定起不到防止大家走弯路。

网友:
遇见短路烧不就好了

网友:
烧鸡大法可以秒死把

网友:
经验告诉我,修大短路的机器碰见MOS发热的基本不用去动他的。都是他的后级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松香熏?这又是什么神器,我只是用手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