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46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4-05-01):
铭瑄n68 最开始开机无复位,量了下内存供电0.46v,上管G极4.4V正常,换上管,电压正常。跑码50起,到46掉电,把内存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全换了,用假负载不掉电,上了内存就掉电,求助。谢谢。

补充内容 (2014-5-3 15:23):
经过再详细的测量,发现掉电估计是待机电压低造成的,我测紫线为1.9-3.3跳变,IO及整板其余部件未见发热,求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内存的SPD 供电测了吗?  瞎猜的。。

网友A:
看下 SUMCLK  SUMDATA  有没有3V  应该是这个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SUMCLK  SUMDATA  有没有3V  应该是这个拉低了

麻烦你再多指导一下,在哪里查呀,谢谢呀

网友:
是否可以在烤箱烤烤

网友B:
开机后量下开机针脚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量下开机针脚的电压

这个啥意思,肯定有电压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再指导一下。

网友:
之前遇见一块ga-ma785gpmt-ud2h,也是差不多内存的位置然后就重启了,刷了bios无果,后来盯着开关针,发现有一瞬间的高低高跳变,摸不透,猜想是先掉电,但是同时瞬间触发的,于是去查IO,你猜怎么着。有灰尘。。。刷干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啥意思,肯定有电压了。

以前修过华硕的主板  跑到内存就掉电  就是因为开机针触发后一直是低电平  当然 别的主板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网友:
经过再详细的测量,发现掉电估计是待机电压低造成的,我测紫线为1.9-3.3跳变,IO及整板其余部件未见发热,求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待机不正常 先搞定 待机啊  看看 PCI 边上是否有 1117   7805  等稳压原件 也许主板是 复合毛病不只有这一个毛病类

待机不正常就先修待机,AMD和NV芯片组的RTC电路有问题会弄出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