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遇到过IBM E420 触摸板左键不能用的

楼主(2014-05-01):
  接一台IBM E420 鼠标左键不能用,键盘上面的左键也不能用。不知道怎么修了。触摸板主板接口电路图 ,7脚TP4CLKPAD_R和8脚TP4ATAPAD_R 对地阻值无穷大。其他脚位正常。在图纸中不能收索到什么地方去了。劳烦兄弟们支个招。

网友:
补充一下:键盘 ,触摸板都换了。

网友:
左右键和触摸板是分离式的。主板通过排线到触摸板上控制芯片里面,在引线出来到左右键的。

网友:
换过EC了吗

网友A:
没有兄弟。你觉得EC 坏的几率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兄弟。你觉得EC 坏的几率大。

看看是什么控制的 不可能无穷大啊

网友C:
有个信号无穷大的话最好找到这个信号的走向,如果是EC控制的话就两种可能,  断线和E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信号无穷大的话最好找到这个信号的走向,如果是EC控制的话就两种可能,  断线和EC坏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 我就是找不到他的走向,图纸上搜索不出来。跑线路也跑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什么控制的 不可能无穷大啊

我就是找不到他的走向,图纸上搜索不出来。跑线路也跑不出来啊。不知道什么控制,你有点位图不。

网友:
都放假了吗?我今天换了EC 还是不行。一个吊样。

网友:
我这里有个是触摸板用不了,换了触摸板和EC一样不行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没有?我这有个E420拿过来的时候是好的,装完系统也是好的。拆开清完灰之后键盘的左右键和触摸板都没用了。重装过系统,到官网下过鼠标驱动都不行。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EC控制的话就两种可能,  断线和EC坏

网友:
如果是EC控制:断线或EC坏!

网友(2014-07-19):
看看这两个信号最后到哪儿了,你就知道是那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