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界少见解悉不清的怪事E40加内存就找不到AIT的独显

楼主(2014-05-01):
今天有个客人拿了台E40独显的机子就要加个4G的内存,报价250同意了,换上内存亮机了,进系统ATI的独显找不到了,查内存6G原来的2G和新加的4G都能检得到就是独显不见了,屏分率变得很低了。怀疑是内存不兼容,把原来的旧内存去了单用一根4G的情况一样,用两条两G的也不行,用一条2G和一条1G的就正常找到独显正常用。只要内存到了4G就找不到独显,但内存能检测正常,跟客户说是板问题叫他不要加工厂,他说没事,板有问题就修,反正要加4G内存,我也不信这个邪就接下来修了。先刷了BIOS,一样,装一个新的64位系WIN7也一样。换I3的CPU试过也一样。为了解开这个原因。我换了AIT的显卡也一样。真是惨了。只要内存到了四G就找不到独显,内存4G以下什么都正常。真是怪事。各位同行帮忙研究下,不是为了赚这台机的钱,要找到原因才死心。

网友:
这机器钱不好挣哦,多的都投进去了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我拆了我那台E40,用4G内存没有出现你那毛病呀?是不是你那板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没碰见过这情况

网友:
这个诡异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没有解决!期待楼主搞定此问题!

网友:
为找出原因不息一切代价都行,关键是没思路,不能乱搞别人能开机的。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这问题我遇见过,应该是这台机器不支持4G的,我测了好久都不行,用2G的一切正常,可能是主板BIOS的版本老了吧

网友:
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还是应该在BIOS上查找原因!

网友:
会不会跟北桥有关系呢?喁也期待中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试试

网友:
显卡有时候会与内存共用,叫做共享显存,内存有问题或不兼容,会有影响

网友:
有时候换内存弄的不显都有的,我碰到过

网友:
E40问题太多了,我修了用正常放一天大短,修好后都开始跑码了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