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联想L1961WA 白屏 通病 TAB1在哪里

楼主(2014-05-01):
这个屏型号是HT186WX1-100通病  VGH电压到不了屏上的TAB1    飞线 但是找不到TAB1在哪里
求高手指点下在哪里

网友A:
哪里有  显示器 高压板 电源板  驱动板  上面各个元器件 说明  测试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  显示器 高压板 电源板  驱动板  上面各个元器件 说明  测试的 谢谢!

在那个地方? 谢谢

网友:
拆掉外边的铁壳  ,在显示器的右侧边

网友:
我把TAB1接上了,反倒白屏了。那个线电压多少伏啊?我的才4V左右。

网友:
这个好像在屏上

网友(2014-06-08):
我也不太清楚那里是TVB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 没研究过

网友(2014-07-22):
非常好  刚刚弄好一台 飞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