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忘记开机密码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01):
忘记密码,无法登录系统。

  第一步、找个PE盘启动电脑。

  第二步、进入PE后到c:windowssystem32下

  (1) 更改Magnify.EⅩE和cmd.EⅩE的所有者为:administrators;

  (2) 更改Magnify.EⅩE和cmd.EⅩE的权限administrators为完全控制;

  (3)改名Magnify.EⅩE为Magnify.EⅩE1改名cmd.EⅩE为Magnify.EⅩE。

  第三步、更改密码

  (1)重启到windows7;

  (2)启用放大镜。

  (3)剩下的事就非常简单了,输入命令”net user”查看用户名,再输入命令”net user 用户名新密码”即可。(激活管理员帐号使用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最后关掉命令提示符窗口,在登录密码框中输入刚刚设置的新密码,看看,是不是成功进入系统了?最后,别忘了把先前移动、重命名的文件都改回去哦!

网友A:
用 PE 把密码破了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WINDOWS密码破解软件就可以了,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就是同意楼上   能进PE就直接破掉了

网友:
谢谢,师傅指点,可以说下用的什么软件吗?(我晓得WIN XP可以用破解软件)

网友:
伙子学习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PE 把密码破了就好了

WIN7的有时候破解不成功 的

网友:
买系统盘推荐深度Ghost V25.0进入windows PE操作平台开始  程序里有删除登陆密码软件按照提示操作OK了

网友:
现在的GHOST盘里应都 有密码破解软件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会,这是最基本入门的 的东西

网友:
直接PE破解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