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DV6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5-01):
惠普 dv6 开机不显 电流在1.45v-1.684v跳变 是显卡虚焊吗?谁遇到过?

网友A:
英特的还是AMD平台的

网友:
恩,按上电时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的还是AMD平台的

英特尔的平台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加焊显卡吧

网友:
这个电流很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BGA显卡,重新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