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P-LINK 路由器 TL-WR702N 唔着怎样修

楼主(2014-05-01):
只是用过一次
第二次用唔着
,LED
没显示
充电器没事
这情况有得修吗
请指点谢谢
路由器

网友:
;逻辑口交换机看见就可

网友:
可以修 但是价格很高没必要 关键是配件不好买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是否有错别人??看不懂!!

网友:
如果没过修,参议送保。

网友:
检查 WR702N 电源部分的大电感对地是否有 3.3V 电压,
如果有 3.3V,并且 CPU 不烫,多数是 固件坏了,也不排除 CPU 坏,
如果没有 3.3V,检查供电,或测 电感对地电阻,如为 0 ,一般是 CPU 烧了,,,
电路板上有 TTL 接口,接上电脑,可以看到启动信息,没有启动信息也不用修了,,,